楼主(2012-05-30):
如何用一个压力变送器控制三个变频器?用什么方法实现?请各位师傅帮忙。谢谢!

网友A:
这个不动 期待高手来吧~

楼主:
那位高快来啊帮助忙给想个方法这里谢谢啦!

网友B:
可用压力变送器的电流信号作为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信号。但楼主问的太笼统了,控制目的、怎样控制?从问题中看不出来,所以很难回答清楚。

网友C:
用信号分配器 1拖4

楼主:
就是想用一个压力变送器同时控制3个变频器保持速度同步。其用途是改造原有的锅炉引风机,鼓风机,炉排3个电机同时受压力的控制来改变速度,保持恒压。

网友D:
压力变送器接其中一台变频器,此变频器的频率模拟量输出的4--20MA接2号机器,2号机器的4--20MA频率模拟量输出信号接3号机器,一直这样接下去,可以做到同步,这样行吗?

楼主:
方法很简单,但是能达到预想效果还不知道。等待更多的朋友参与。想出万全之策。包括使用那些器材型号请给与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E:
把这个模拟信号串联进变频器。可以做到同步。但要看是反比例还是正比例

网友F:
不现实,什么调试 关键是

楼主:
有没有其他方法来解决。请说明!包括其才要求。

网友G(2013-11-25):
很难回答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