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30):
一台4KW电机要求它工作在5-30r/min,请问电机用几级的?能否直接用变频器调速?

网友A:
呵呵;要看你对电机力矩的要求,这种可能要加减速机了;

网友B:
加上减速器再加变频器.用4级就可以.

网友C:
最好是6级电机加30:1的减速机+变频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过好像4极电机+40:1的减速机+变频器较为容易采购,6极电机一般较少,而4极电机是应用最多的型号

网友F:
没有买不到的东西只是不想买

网友G:
这个做不到的,要加减速机

网友H:
力矩的要求大,要加减速机

网友I:
题目还不够明确,4kW指的是多少转?30rpm?还是5rpm?如果是这样,加了减速箱,还要考虑变速箱效率的损失呢。

网友J:
减速机是要加的,6级的自然最好.

楼主:
不加减速机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I:
不加变速箱,有两点是比较致命的:

1.为了保证驱动转矩,电机的功率要选够,那么电机要比有变速箱的大很多;

2.电机工作在转速调速适应范围的边界,效率极低,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相当于把人关在一个狭小拥挤的空间,让你使劲,你能发力吗?有劲使不出的感觉。

哦,对了,如果是力矩电机,伺服控制的,那就没问题了。它具备电机的堵转特性呢,所以低速运行也是没问题的。现在有一种交流同步电机,专门就是低速的,好像最高也就100rpm,这种电机,用于楼主的工作,也就没问题了。当然了,特种电机嘛,价格上可能有点小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