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15KW一运行就OCA

楼主(2012-05-30):
麻烦哪位大师指点一下 修理一台台安的15KW变频器 一开始运行OL 输出缺了半相  刚换了FAB N2-016B上面的一个光藕 PC929 不接负载可以运行 接电机就不行 一运行就报OCA  换了驱动板就行了 哪位师傅知道的教我下 是不是我换的光藕有问题 不匹配 量了三个控制电压 都一样2.3V  一开始有个脚控制电压有9V 换光藕后三脚一样了
       问下2楼的师傅 是不是光藕供电电路上的25V/100uF的滤波电容
 换了两个50V/100uF的电容 现在好了 谢谢各位师傅 只是想不通 我拆下来的电容量了也是好的 容量105uF和漏电流0.6mA耐压25V也可以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 能帮我解释下吗?

网友A:
驱动上的小电容好吗

网友B:
电容失效了,在接主板的插头那里,好像是10V 220UF 两个25V 100UF两个!
换点它,

楼主:
在我没换光藕时还是好的 两相半状态可以运转 电机没转 电流大 过载跳掉的 是不是光藕有问题 或者我没换好 那样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C:
我是修变频器的,可以加我QQ和我联系,也许帮的上您的忙。125655312

网友D:
也可以 修改下也行

网友E(2012-07-12):
我有一台台安机器18.5KW用直流电500多V与电源板和CPU板上电(加上互感器),上电后运行时,显示OC-R,测量驱动电容部分的电压为27-28V,驱动部分的插针电源为三路为9V,光耦PC929发热,烫手!急用!请帮忙!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是修变频器的,可以加我QQ和我联系,也许帮的上您的忙。125655312
谁都知道你是修变频器的。我觉得这个论坛的平台已经非常大了,在这里我相信你也许能帮上他。何必一定要什么什么呢?还不如说直接一点:你拿来给我修,我是高手。这是我现在的观点,如有不对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