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2-05-30):
请问怎样理解下面这句话:?
                      “ 隔离变压器由于次级不和地相连。次级任一根线与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使用安全”?

网友A:
呵呵,试着理解一下:
“次级不和地相连”,悬空,次级的导线,不和电源系统的地线相连接;
“次级任一根线与地之间没有电位差”,因没有构成回路。

网友B:
老大版主言之有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C:
这算是什么问题啊?自导自演吗?

网友D:
次级输出单根 对地不构成回路,在接触单根时 保证了安全性。次级输出间才形成回路 有触电危险

网友E:
隔离变压器的初次级是两个单独的线圈,磁芯接地,次级输出单根线对地没有电压,所以人体单独触摸一根线不至于造成触电事故,是安全的。

网友F:
参考点  不同呗

网友G:
安全是相对的,只要隔离变压器次级不接地,人体单独触摸一根线隔离变压器次级线不会对人体造成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