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31):
远程I/O模块接的是DC24V电源,能直接接380V的交流接触器吗?好事要加中间继电器啊?

网友A:
加个继电器给个干接点给主控制回路较好

网友B:
DC24V不能用在380V上面,加个24V的中继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个继电器给个干接点给主控制回路较好

网友D:
必须要加中继过渡。

网友E:
必须加继电器过渡下;

网友F:
远程I/O常用的是晶体管输出的,要用继电器转换下
继电器输出的远程I/O,输出接的是DC24V或是AC340V  2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