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31):
我有一个37kw电动机是星三角启动,现在电压太低,启动正常,启动后带负荷工作时就不能正常运行了,我现在想在电动机启动柜前端增加一个升压变压器,需要多少kva的变压器才可以??????

楼主:
需要的隔离变压器还是什么变压器啊???过去用过隔离变压器比较贵!有没有其他比较完美的解决方案???变压器输入320v输出380,400!!!

楼主:
如果用变频器,320v电压是否能正常带动电机工作???

网友A:
帮你顶一顶,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希望有内行的兄弟帮忙回答一下!!!

楼主:
4楼大侠具体说说方案!

网友B:
你的设备电负荷是用公电网(公用变压器)吗?这要与供电部门申请用电增容,如果是你单独开户的话,就是说你原来的变压器容量不够大,须要到供电部门申请增容了,不是如上所说的安装隔离变压器。

网友C:
6楼说得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设备电负荷是用公电网(公用变压器)吗?这要与供电部门申请用电增容,如果是你单独开户的话,就是说你原来的变压器容量不够大,须要到供电部门申请增容了,不是如上所说的安装隔离变压器。
不看题目内容 瞎扯淡...

网友E:
还是装一个稳压器,自动的,可以自动调20V左右。多了也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
不看题目内容 瞎扯淡...
后三个字,不好看。

网友G:
装自偶变压器好

网友H: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I:
自耦变,容量等于37kW*1.5倍,打点无功的裕量。这个还是很便宜的

楼主:
我是临时在别人单位用电,增加容量是不可能的!!!!!求kdrjl版主给个具体方案!!谢谢你!!!!

网友J:
使用可调的自耦变压器

网友K:
楼主你的高压侧抽头调节了吗
变压器有三个档位可以调到9500V级别 变压器输出可以提高20V左右

楼主:
大家不要掂对电力变压器了,已经调档了,,,,,,,,,,,
现在求大侠提供自耦变压器的连接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设备电负荷是用公电网(公用变压器)吗?这要与供电部门申请用电增容,如果是你单独开户的话,就是说你原来的变压器容量不够大,须要到供电部门申请增容了,不是如上所说的安装隔离变压器。
不看题目内容 瞎扯淡...
你对你的用电系统了解了没有?启动后运行不正常!是由于你的用电容量不够才造成不正常,你所说的在柜子里装个升压变压器?有用吗?这是你们的用电负荷不足引起的!

楼主:
别人家安装一个升压变压器后,设备正常,
我现在还没有装,我嫌变压器价格太高!
想用个既便宜又好用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
不看题目内容 瞎扯淡...
后三个字,不好看。
抱歉~~  呵呵

网友L:
建议增加一台20kra的电容试一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
抱歉~~  呵呵
没关系,其实只是一句常用口语而已,是我挑刺了些;
当时查看了你在其他帖子中的回复,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M:
最好测量一下功率因素。是多少,才好出方案。

网友N:
首先应搞清楚为什么电压会这么低?功率因数是多少?

网友O:
我也建议采用6楼的方案,6楼的见解是正确的,其它的方案有待论证!!!

网友I:
哈哈,楼上很专业呀。不错!

对楼主而言,还是应该花点钱才能解决问题的。37kW电机额定电流70-80A,按说容量很小,但如果供电电缆很长且线径(截面)不够,那也是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