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31):
有四个脚。。。

网友A:
什么设备上用的,没见过这样的插座。

网友B:
只见过三只脚的。

网友C:
哈,还真没见过,这样形状的四脚插座还真第一次见.有点好奇!!应该是防过流保护的吧.

楼主:
问题是我也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
哪里能找到这种啊= =

网友D:
这是三相插座,是目前新产品,如果经过广大用户认可的话会普及的。

楼主:
哪里能找到呢?

网友E:
应该是三相插座吧,没看到过

网友F:
三根相线一根地线

网友G:
四个脚的D型插座啊,没见过,电脑上的硬盘及光驱等好像就是这样的,但是比这个小,感觉有一点差别,电脑是四个针脚是在同一平面上的

网友H:
非常少见啊,没见过.

网友I:
上面应有型号安数,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