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31):
   伦茨变频器卓越的品质,齐备的功能,紧凑的设计,简易的操作安装,代表了当代变频器发展新潮流。今天,我们就lenze变频器维修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常见故障做一些探讨,以供广大用户在lenze变频器维修和使用中作为参考:
  1. 脉冲变压器损坏。
  对于早期的如8100系列8300系列变频器,我们比较常见的故障有开关电源损坏,其中多数为脉冲变压器损坏,反映出来的现象为上电后机器无任何反应,控制端子无电压。由于脉冲变压器的骨架不容易拆开,给变压器的修复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各变频器品牌所使用脉冲变压器的参数又不尽相同,给我们的绕制也带来了一些困难,假如无配件来源,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不易修复。由于此类机器市场相对较少我们就不做详细讨论。
  2. oc5故障。
  oc5故障应该是我们在8220/8240系列变频器维修里面经常碰到一种故障现象。oc5为变频器过载,过载检测一般都是由霍耳传感器来完成的,通过检测uv两相的电流,再由两输入或门comos电路来判断变频器是否过载。oc5的故障点通常为传感器的损坏,以及门电路的损坏引起的,霍耳传感器容易受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工作点的漂移,门电路常由于工作电压以及输入信号的冲击而损坏。更换损坏器件应该就能够排除此类故障。
  3. 输出缺相。
  输出缺相也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故障之一。我们都知道在缺相状态下是无法拖动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的,在拖动电机的情况下还会出现过流报警,脱开电机后测量3相输出电压,往往是3相输出电压相差比较大,这时候首先应该检查功率模块是否损坏,驱动波形是否正常。在lenze8240系列变频器中经常会碰到现象是驱动电路无电压。开关电源是一个必须检查的电路,8240系列变频器与其它变频器的不同之处是驱动电源不是直接由开关电源供给的,驱动电路和开关电源之间带有隔离。所以我们还必须检查隔离变压器是否有问题。排除以上故障应该可以确定驱动电路的电源是否正常。
  4. 开关电源故障。
  在8200系列通用变频器维修中我们会经常碰到开关电源损坏。故障点主要有功率开关管的损坏,以及开关电源控制电路的损坏。开关管的损坏较容易更换,原型号晶体管及其替换晶体管都能够买到,控制电路出现故障后修复相对比较复杂,此类型机器的控制电路元器件都是集成于绝缘陶瓷片上,不易更换,需要有一定的经验以及维修技巧。
  5. 变频器散热引起的故障。
  散热板分离散热技术也是lennze变频器的一个很大卖点,大家都知道常规变频器都是有冷却风扇散热,但有些场合使用了散热风扇后常常成为变频器的一个常见故障点。这种现象主要在纺织工厂比较多见。纺织工厂空气中的棉絮和化纤常常堵塞风扇,引起变频器故障报警。而lenze变频器的散热板分离散热技术恰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我们也会碰到客户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变频器带不起重载的现象,从我们的经验分析也有可能是由于变频器的散热问题引起的,由于散热的不充分,元器件更易老化,损耗更快。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更换老化器件就能解决此问题。此外,在实际应用中我们也可以依据变频器的发光二极管的状态判断一下变频器的状态及故障,特别是在没有面板的情况下这种判断办法更方便。一般在绿灯亮,红灯灭的情况下是在控制面板的操作状态下。绿灯闪烁,红灯亮则是操作面板禁止控制。绿灯灭,红灯一秒闪烁一次,此时变频器为故障状态。
   工业电气维修/CPU主板维修//变频器维修///软启动器维修/直流调速器维修///主轴驱动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制动单元维修/工控机维修/PLC维修///可编程控制器维修/电源维修///电源模块维修/输入输出模块维修///触摸屏与显示维修/数控装置维修//伺服控制器维修/伺服电机维修等等各类电气维修。
     咨询与报修请联系:021-54257837//QQ:987828699

网友A:
欧美驱动器坏了就买新的,维修成本太高而且周期长

网友B:
配件少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