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

楼主(2012-05-31):
请问我要做四轴同时运动要选择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PLC能够实现这个要求,我了解到得还没有PLC能够实现这个要求呢!!!

网友A:
运动控制PLC有点难了。我所知道的PLC目前都还做不到。

网友B:
看你用什么方式,用脉冲的话,西门子本机加一些扩展模块就行。通讯的话高端一点的PLC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