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31):
我这里有一个主站,站号00,一个远程输入模块,站号01,两个远程输出模块,站号分别为02,03,还有一个模拟数字量转换模块,站号为04,占用2站。这个软件里的网络参数怎么设置啊?希望大伙截个图,谢谢!!

网友A:
你是主站是什么型号的PLC呢

网友B:
恩 是啊 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主站是什么型号的PLC呢
主站型号为QJ61BT11N,远程输入模块为AJ65SBTB1-32D,32点输入;两个远程输出AJ65SBTB2N-16R,每个16点输出,一共32点;一个远程模拟数字量转换模块AJ65SBTB2N-16R,4通道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 是啊 什么型号·
主站型号为QJ61BT11N,远程输入模块为AJ65SBTB1-32D,32点输入;两个远程输出AJ65SBTB2N-16R,每个16点输出,一共32点;一个远程模拟数字量转换模块AJ65SBTB2N-16R,4通道输入

网友A:
PLC编程软件中有个网络参数,里面选择CC-LINK,设置模块起始地址,;连接数量,刷新数据范围等,以及站信息

网友C:
我最近刚好在做这方面的教材  正准备帮助楼主  没想到楼上来专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编程软件中有个网络参数,里面选择CC-LINK,设置模块起始地址,;连接数量,刷新数据范围等,以及站信息
各个模块不用单独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刚好在做这方面的教材  正准备帮助楼主  没想到楼上来专家了
先谢谢了,另外各个模块不用单独设置吗?楼上设置的知识主站模块,其他模块怎么设置(根据我的站号分配,另外模拟数字量转换模块占用两个站)

网友C:
每个CC-LINK模块上都有一个波特率和站号的设置旋钮选择开关  其中所有从站的波特率设置必须与主站保持一致  站号的设置按照先后顺序进行或者按照你分配的I/O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CC-LINK模块上都有一个波特率和站号的设置旋钮选择开关  其中所有从站的波特率设置必须与主站保持一致  站号的设置按照先后顺序进行或者按照你分配的I/O来设置
谢谢!!

网友C:
不用 多看看参考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