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 和绝对值编码器的程序

楼主(2012-05-31):
这个是我厂子,-200智能主令的程序。。。 是编码器值的程序(编码器是绝对值格雷码单圈8位)。。。可是我怎么也看不懂,我只是知道我直接可以用VW300。哪个高手解释一下 VW300的值 怎么来的

网友A:
不是很清楚 期待高手~

网友B:
你以后就上梯形图,而且这里根本看不出来用高速计数器计数!

网友C:
上面好像是一个分频功能的程序!我估计I0.0——I0.7接的就是编码器的8位信号输出!

楼主:
还是不太懂啊。。高手解答一下啊

网友D:
回答的狠正确

网友E:
你的编码器输出是格雷码信号西门子不能识别这是用异或方法把格雷码转成自然二进制码,你的程序还有记圈程序。因为单圈编码器一圈是256个码制循环使用,当求圈后码制回0。楼主可以把完整程序发给我一份吗,我很需要。成不成在这先谢了

网友E:
嘿嘿忘发邮箱了13730306711@163.com 楼主要还不明白可以打我电话邮箱号就是我电话

网友F:
三菱FX2N之类的plc有直接的指令,比较简单。

网友G(2012-12-21):
楼主可以把完整程序发给我一份吗?现在在学编码器 邮箱381745073@qq.com
以科技求发展,以质量求效益

网友H(2014-11-23):
你好,
我是钢铁厂的电工,这几天正在研究高炉卷扬的西门子s7-200定位程序,西门子s7-200的plc梯形图程序我都能看懂,你把整个程序给我发过来我给你详细解答。我的邮箱是821034870@qq.com

网友I:
楼主可以把完整程序发给我一份吗,我很需要。在这先谢了!!!邮箱是493769226@qq.com

网友J:
这种拿单圈绝对值并行格雷码编码器当作多圈用,其实跟用增量编码器计数的本质一样,还是要靠内部计数的,有出错可能性,在高度起升设备中,当停电后如果卷扬自重下滑,可能会错过计圈点而错判一圈,再通电启动就有造成事故可能,在钢厂高度控制中强烈不推荐这样使用。这是早期没有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可以跟西门子200连的时候的不得已之作,而现在西门子200PLC可以用4--20mA的或modbus的机械真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关于单圈绝对值和机械真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可以参看我的博客(下面签名中有地址)

网友J:
另外,并行信号有多个芯线进PLC开关点,如果芯线接触不良或编码器这一位没信号,对于PLC是无法判断的,它仅仅是一直是低电平,代表0(如果是负逻辑代表1),这如果出现在高位就是很危险的错误,如果是多圈计数计圈的,也往往由于高位码值的错误而计圈失败,更不能用。并行信号的编码器一般用在小型加工设备上,不推荐用在较大型的工程设备中。

网友K(2017-02-17):
楼主可以把完整程序发给我一份吗?现在在学编码器 邮箱2818795982@qq.com

网友L(2017-10-28):
楼主可以把完整程序发给我一份吗?530137897@qq.com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