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检测0.05mm后的磁片不发生重叠?

楼主(2012-05-31):
如题 ,我们的产品是由一片厚0.05mm的共鸣板踫焊溶接一个小磁片组成的,现生产时犹豫共鸣板太薄容易把两片甚至三片共鸣板投入熔接机熔接,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方式能够在投入共鸣板时检测出来?

网友A:
做一个一样厚度大小的模具就可以了。真空提取,这个模具要用放电加工方式来做,工件是0.05,那模具的深度做到0.04就可以了。理论上不是很难,只是加工比较麻烦。
。

楼主:
行不通啊
我们目前的状态和你说的差不多啊 但难免还是会有重叠的 太薄了很难分出来

网友A:
料会提取几个,这个是小问题。
把料吸取后,就地平移,从一个精平面擦过去,这样多余的就刮掉了。

楼主:
伤共鸣板
共鸣板太薄了,刮过去易伤或变形啊 我添加了一个图片 你再看看吧 谢谢啊

网友B:
这个太太薄了,还真不好搞,慢慢琢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