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31):
维修神源5.5KW变频器 输出不平衡 拆掉模块 测动态电压V W相 下臂 只有1.8V  别的都是2.5到3V 之间  我测了 正负供电正常 驱动光耦供电也正常 换了新的光耦 还是不行  栅极电阻 都是完好的 GE极电阻 也没问题   光耦输出端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好的  想请教下 动态电压不平衡 与CPU输入脉冲有关吗 谢谢了 万分感谢  本人新手

楼主:
请教下 变频器驱动光耦2  3脚之间正常静 动 态 电压是多少谢谢了

楼主:
TLP250 2 3脚静态时电压为-1.5V(红笔接2脚黑笔接3脚)动态时为0.6V  静态时23脚电压不应该为0V吗

网友A:
先测量驱动电源的+15V和-9V是否正常。光耦输入侧的直流动态电压为0.6V左右。模块脉冲端子动态电压为+4V左右,静态电压为-9V左右。 哪路输出电压偏低,查驱动电源,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楼主:
TLP250 2 3脚静态时电压为-1.5V(红笔接2脚黑笔接3脚)动态时为0.6V  静态时23脚电压不应该为0V吗
滤波电容光耦该换的都换了 正负供电正常啊 动态测六路驱动交流都是12.几V 直流V  W相下臂为1.8V 别的都是2.5V左右  光耦输入侧 动态为0.6V 静态为—1.5V  正常吗 不知道是哪出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驱动电源的+15V和-9V是否正常。光耦输入侧的直流动态电压为0.6V左右。模块脉冲端子动态电压为+4V左右,静态电压为-9V左右。 哪路输出电压偏低,查驱动电源,滤波电容。
滤波电容光耦该换的都换了 正负供电正常啊 动态测六路驱动交流都是12.几V 直流V  W相下臂为1.8V 别的都是2.5V左右  光耦输入侧 动态为0.6V 静态为—1.5V  正常吗 不知道是哪出的问题啊

网友B:
看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
怎么检查电流检测 请详细说下 输出不平衡与电流检测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网友A:
光耦输入侧,静态电压是0V啊(也许有反偏置电压?)。W相电压如果空载输出电压正常,输出电流能力与其它相一样,但接入IGBT后电压就降低,可能是IGBT的G、E间内部电路不良了,是IGBT不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输入侧,静态电压是0V啊(也许有反偏置电压?)。W相电压如果空载输出电压正常,输出电流能力与其它相一样,但接入IGBT后电压就降低,可能是IGBT的G、E间内部电路不良了,是IGBT不良啊。
我是把模块卸掉了之后测 静态电压都是--9V 但动态电压 V W 相下臂是1.8V 其他的都是2.5到3V之间 交流电压都在12到13V之间  想求教咸工 V W 相 动态电压1.8V 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输入侧,静态电压是0V啊(也许有反偏置电压?)。W相电压如果空载输出电压正常,输出电流能力与其它相一样,但接入IGBT后电压就降低,可能是IGBT的G、E间内部电路不良了,是IGBT不良啊。
是不是 测动态电压只要交流电压正常就可以啊 请教下咸工 谢谢了  本人很关心这个问题 求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C:
同样问题,求答案.

网友A:
如果用直流电压挡,测动态电压,其平衡度取决于正、负供电的电源电压,若有差异,则此动态电压会有差异。如前维修者将9V稳压管代换为8V或10V稳压管后,则动态电压会产生1V以上的差异。但用交流挡测动态电压,相对来说,差异不大,如15V和14V之间的差异。
因而需先确定静态的正、负供电电压是否偏差小,有的机型也有1V的差异啊。
测量一下交流动态电压,如差异不大,可认为正常。

网友D:
有示波器的话, 看一下U V W激励波形.是否一致.

网友E:
测量驱动电压有的机器空载会三相不平衡的,要带负载才会平衡的

网友F:
有示波器直观测示驱动信号的幅度。正常运行起来,将运行频率设置低些,我一般是设置在1HZ。示波器能测出每一路的波型(基本就是一个静止的方波),看看有没有变型的波型,幅度不够什么的,。很方便,我现在基本都用这个来修变频,

网友C: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G(2016-02-23):
咸工,我有个台达变频器,A相上桥,光耦A3210,电源电压是直流母线电压,我查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哪里,跑过来的

网友H:
一般CPU输出,要经过以及缓冲驱动。测量这里的输出电压,如果三项六路的电压不相等,就需要更换了。还有个办法很实用:更换驱动的信号线,一定要成对的对换,千万注意,否则。。。。。。

网友I(2016-06-04):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6片A316亅  静态全部8V,动态上桥臂使终有一路没反向电压,真它5路都是3V多,CPU输入到2  3脚的电压也正常,其它部分也发现坏,316换了2个了,还不行,请咸工及各位大师赐教,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6片A316亅  静态全部8V,动态上桥臂使终有一路没反向电压,真它5路都是3V多,CPU输入到2  3脚的电压也正常,其它部分也没发现坏,316换了2个了,还不行,请咸工及各位大师赐教,谢谢。

网友J:
如果全都正常,换栅极稳压对管看看

网友K(2017-08-07):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驱动电源有两组正常是15.3V,还有几组电压分别低4V.3V的,输出没有稳压电路,开关变压器次级直接整流滤波输入到光耦上,检查没发现其它问题,后来想办法在开关变压器上另加一圈串在一起,输出电源基本正常了,都是15V多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