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问题

楼主(2012-05-31):
今天停电,准备给车间一条支路加装一只空气开关,免得检修时停电面积太大,就去配电房拉了这一支路的总空开。拉空开后感觉不保险,因为停电没有办法用电笔验电,想了一下决定用万用表量上下端有没有电阻。这一量吓了一跳,电阻只有十欧姆,又拉下另一只同型号同规格的空开,一量电阻有二百欧姆,这不等于通路吗?只好拉下总刀开关。这只空开我前-段时间还拉过,用电笔验电出线端沒电,今天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我想了-天也沒想明白是怎么回事,下班时还没有来电无法再验证,特来论坛请各位前辈指教。空开型号是DZ101-630/330  额定电流630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停电没有办法用电笔验电,想了一下决定用万用表量上下端有没有电阻……
这两句话没有看清楚:
   “因为停电没有办法用电笔验电”,电笔的功能之一,就是用于判断没有电;
   “决定用万用表量上下端有没有电阻”,是停电了的、上下端都没有电的开关吗?
   按文字描述,可以认为是为了验电而量电阻;而若未确定已断开电源,则不能用万用表量电阻……

网友B:
有变压器等的线圈,所以有电阻

网友C:
你所说的是空开断开后,上、下同相电阻吧?

网友D:
拉空开后感觉不保险,因为停电没有办法用电笔验电,想了一下决定用万用表量上下端有没有电阻。这一量吓了一跳,电阻只有十欧姆,又拉下另一只同型号同规格的空开,一量电阻有二百欧姆,这不等于通路吗?
停电为什么不能用电笔验电?第一次听说用万用表量上下端有没有电阻。这样来验电的,假如说有电的话你这样直接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不就把表烧了吗?

网友D:
在全部停电和道部分停电的电气设备上工作,必须完成下列措施:
1停电;②验电;③装设接地线;④悬挂标示牌和装设遮栏。

网友E:
还真没听说过谁这么验电的,用电阻档量空开上下端。
从来没学过电?

网友F:
我认为各位 误解LZ的意思了,他也没有交代清楚。我看他的意思是:外线停电,在已经确认无电的情况下  安装了空开,瞎凭感觉空开 测量空开进出端通断吧! 表情其实 我认为存在几十欧电阻 应该是支路有设备、器件还处于开启状态,稍等同于测量变压器电阻...

网友G:
赫赫,我看楼主应该工作不久,并且电路理论估计也没学习扎实.

网友H:
#5楼的 是电力系统职工,安规学得好

网友I:
应该是变压器的线圈电阻

网友J:
最好在空开的出线端并上电线,就算来电或有人误合闸,也不会对你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网友K:
这个很正常啊,其实没什么的

网友L:
啊门 阿迷头佛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我确实没有学过电,只是凭初中学的物理和工作中的揣摩积累和看一些书。我知道在有电的情况下即使拉开空开也不能用万用表欧姆档量空开的上下端,因为这时空开的下端如果有负载的话,万用表将流过很大的电流导致烧毁。当时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确认当时是停电了,想看一下空开有没有粘连,如果测的时候恰巧来电,不但会烧毁万用表,还可能给自己带来严重伤害,下次可不敢这样干了。通过大家的回复,我分析这个电阻应该是这一相的下端经过某个负载的线圈至零线至变压器中性点再经过变压器线圈至该相的空开上端,这一段线路的电阻,不知道我这样想对吗?还请大家指点。

网友M:
你的做法是不正确的,首先验电的方法是不对的,你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来验电,(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本来是量电压的,但是档位在电阻档上,直接把我的万用表烧坏了,幸亏当时我的老师给我修好了,)真的没听说过,你的负载是什么,用电阻档测量的就是负载的电阻,或则变压器的电阻吧。。。。。

网友N:
因为你的上端子铜牌和下端经过你的万用表后就是通的,,要想这样量,要把下端的线去掉。。。你的意思我明白,已经停电了,你把控开关了,怕不保险怕控开坏了,想看看控开是不是好的,,是不是怕突然来电?

楼主:
引用 网友N:
因为你的上端子铜牌和下端经过你的万用表后就是通的,,要想这样量,要把下端的线去掉。。。你的意思我明白,已经停电了,你把控开关了,怕不保险怕控开坏了,想看看控开是不是好的,,是不是怕突然来电?
你真是知音,看懂了我的意思,确实是怕突然来电

网友O:
看来楼主要好好学习了,万用表的电阻档很容易烧毁的。

网友P:
既然有万用表 为何不直接用交流电档位测试空开下桩头? LZ的测试方法需要把被测设备从回路里物理性切断  安全第一 马虎不得   我上个月合了一个500A的断路器 A相出线端被蹭破皮 对地短路 那一下就把150的电缆变成75的了   那声音真的很吓人···  还好人没事  总结经验教训·····

网友Q:
楼主,空开下端连接有感性负载所以通路。查电路不是这样的。

网友R:
手上有万用表(可以交流电压档,而且刚刚在有电场合测过正常的),一根表棒搭零线,或者配电柜金属外壳,另外表笔逐个测3次空开出线端都没电可以确认空开断电了,马上挂牌“禁止合闸××××××”。空开离您工作地点较远,或者单位有随意送电的人的,最好把出线都拆下,胶布包好再去工作。

网友S:
操作看来不是很规范!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P:
既然有万用表 为何不直接用交流电档位测试空开下桩头? LZ的测试方法需要把被测设备从回路里物理性切断  安全第一 马虎不得   我上个月合了一个500A的断路器 A相出线端被蹭破皮 对地短路 那一下就把150的电缆变成75的了   那声音真的很吓人···  还好人没事  总结经验教训·····
谢谢回复,因为万用表在我接手时电压档就是坏的,平时查电路都很不方便,老板又不肯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操作看来不是很规范!注意安全!
谢谢提醒,我会努力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手上有万用表(可以交流电压档,而且刚刚在有电场合测过正常的),一根表棒搭零线,或者配电柜金属外壳,另外表笔逐个测3次空开出线端都没电可以确认空开断电了,马上挂牌“禁止合闸××××××”。空开离您工作地点较远,或者单位有随意送电的人的,最好把出线都拆下,胶布包好再去工作。
谢谢,我记住了,生命只有一次,小心,小心,再小心

网友T:
楼主的意思可以理解,我平时换新断路器时也这样测试断路器的好坏,当然是没有接线之前的做法,接线时即使断开了,也不敢手碰电线,因为我遇到几次即使断开开关了,也有一相是联通的,我们用的这类产品貌似是国产的,好像也不是正品,个人觉得用正品的很少,反正我就怀疑我们这里不怎么样。安全不是小事,自己知道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