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31):
问下各位师傅,ABB 变频器 型号ACS800-01-0040-3有人修理过没?我这里这台变频器,一上电就报故障:4210 (传动的IGBT温度过高。故障跳闸极限为100%。并行连接的逆变单元模块内部过温。)
IGBT模块我初步用万用表测量是好的,但不知这个型号的变频器IGBT是否是智能的?求助下大家,看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A:
是不是温度传感器坏了

楼主:
我也在怀疑是是温度检测坏了

网友B:
我以前用过三菱变频器(150KW)是电厂一次风机,也是超温报警,检查各部份都正常,就是运行一会就报超温,后来我用强力吹风机把机内的积灰吹干净就好了!

网友A:
把温度传感器拿出来用万用表测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