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1):
一台西门子S7-200   CPU222的PLC工作中程序运行正常,通迅端口不能使用,与人机界面 、电脑都无法通迅连接,不知何因,请同行高手以于帮助指点。

网友A:
可能有以下原因。

1 端口设置通信率较高,得用原装电缆设置调成9.6K

2 端口坏了。

网友B:
1.PLC通讯端口损坏;
2.通讯线有问题

网友C:
波特率是187.5k了?

网友D:
设置不对或端口已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