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1):
我现在用CPU222的RS485端口与计算机通信,但还有一个带串口的电子称也要与CPU222通信,而CPU222只有一个端口,请问不换CPU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应该实现不了

楼主:
可以将电子称直接连接计算机,再把数据传给PLC,这样行不行?

网友B(2015-11-24):
可以扩展个以太网模块,以太网模块跟电脑通讯,串口跟那个传感器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C:
同求,不知道通讯协议相同是否可以,但是300的PLC可以,只要通讯协议相同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