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u224cn上电指示灯不亮,如何维修

楼主(2012-06-01):
测PLC电源输入端有220V电压,拆开后发现底板处有一个元件爆了,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元件,还有其他原因吗?谢谢!

楼主:
新人不知这种问题发在哪个板块,请版主帮忙移动,谢谢!

网友A:
楼主想修复联系我
出个路费钱就行了

网友B:
送维修处或直接换块电源板;

网友C:
不修了吧,把整块电源板换了

网友D:
你看下面那个四脚的集成电路是什么型号

网友E:
一个元件爆了,还有其他元件联锁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下面那个四脚的集成电路是什么型号
您指的是哪个四脚集成电路?

网友F:
是不是还有坏的?检查一下。

网友D:
第一张图那个坏件下边,

网友G:
应该是PLC的开关电源坏了,送修换一块电源板。

网友H:
水平可以 自己可以修
有原件可以。

网友I:
那是个电阻0.39欧,大概还有其他原件坏了,电源的集成电路也坏了

楼主:
现在想把那个元件买来换上不清楚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张图那个坏件下边,
IC型号TOP24*N  89059A   *字母看不清楚,仔细看这个元件也有损坏的倾向,不知是不是那个元件爆的时候把它击伤的还是内部坏了

网友I:
一般是top246集成块坏了.这个件3,4块钱一个,把好的与坏的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对比就知道了

网友J:
我建议楼主不要自己修,否则你的东西很可能会变垃圾。送修吧。

网友K:
我会修 13815024746

网友L:
TOP224 肯定是坏了,就是那个4脚的, 明显烧了得是保险电阻。
这个电路应该还有别的原因引起的,如反馈里的电容电阻光耦这些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建议楼主不要自己修,否则你的东西很可能会变垃圾。送修吧。
现在已经垃圾了,公司换新的了,坏的这个想自己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L:
TOP224 肯定是坏了,就是那个4脚的, 明显烧了得是保险电阻。
这个电路应该还有别的原因引起的,如反馈里的电容电阻光耦这些查查
听起来很复杂啊

网友M:
拿好的来对比,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