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G(889)指令归原点的问题

楼主(2012-06-01):
I0.02 马达停止时驱动器给PLC的信号
I0.06 原点SENSOR信号
W71.03 梯级步ON时马达归原点启动
A280.04 驱动器输出时ON
求助大家为我解释下下面的问题。
1.A280.06在何种情况下为ON
2.马达归原点时W71.03会为OFF,W71.04为ON时,是不是不会影响到ORG(889)指令的执行。
3.I0.06原点SENSOR信号,只被转换为W0.00替代,在程式里重头到尾这两个点位都没有被编辑。那么马达归原点怎么停止的呢。

楼主:
没人原意帮我理解下问题频吗?

网友A:
不要用步进指令

网友B(2012-07-04):
欧姆龙中的原点信号和原点接近信号是固定的i0.0X值。程序内部不需要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