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1):
维修一台5.5KW国产变频器 输出不平衡 拆掉模块测驱动动态电压 直流U V相 下臂电压为1.2V 其他的都为2.5到3V之间 交流六路都为12.5到13V之间 平衡     驱动电路 所有的都检查过了 都没问题 一切都正常  想求教下 直流电压不平衡 但交流电压平衡  有问题吗

网友A:
你去这个空调网站找找答案,可能有你要的专业知识

网友A:
这个答案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先测量一下驱动电源的正\负供电是否一致,可能U\V相的正供电电压稍低(负供电稍高).但用交流挡测量信号电压幅度差别不大时,没有什么问题,可认为修复.
必要时换用稳压管,使6路正\负电源电压值相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测量一下驱动电源的正\负供电是否一致,可能U\V相的正供电电压稍低(负供电稍高).但用交流挡测量信号电压幅度差别不大时,没有什么问题,可认为修复.
必要时换用稳压管,使6路正\负电源电压值相一致.
您所说的换用稳压管是指换用哪个地方啊?? 本人新手 谢谢咸老师指教

网友B:
一般驱动电源为25V,经稳压电路,分成+15V和-10V两路.稳压管可能是15V的,也可能是10V的。测量一下驱动IC的供电脚电压和模块脉冲端子上的静态负电压,便可得知正、负电压的幅度。从电路上找一下,可找到相应的稳压二极管。

楼主:
谢谢咸工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