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1):
电子称的传感器一个最大称量值是1T,那么四个传感器加在一起就是可以称量最大值为4T,对吗?这方面不懂啊?求各位大师帮忙了!!!

网友A:
对,每个称重一吨,四个可以称重四吨的货物。

网友B:
多传感器是用来提高检测精度的,并不能提高量程

楼主:
究竟哪位老师说的对呢?

网友C:
还是一吨

网友D:
还是一吨的,有很多罐体就需要三个 或 四个传感器呢

网友E:
为了平衡才设置的四个传感器,检测结果还是一吨的。

网友F:
还是一吨的

楼主:
哦,原来如此!感谢各位老师的解答!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多传感器是用来提高检测精度的,并不能提高量程
我认为是这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多传感器是用来提高检测精度的,并不能提高量程

网友I:
电子称一般都是作用在一个面积上,而不是一个点,因此需要多传感器均匀分布于这个面积之上。他们是采用并联输出的。所以量程不是增加了,是平均了。

网友J:
四个传感器的信号是并联平均的。实际重量是1T,显示还是1t。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的指导,辛苦了各位!

网友K:
误导,纯粹的误导:
给你两个时钟,你能给我回答正确的时间吗?时钟越多,你是越不能给我准确时间,还不如就一个时间,它就是准确时间。因为不存在参考误差,结果就是以它为准,准确度100%。
大地磅是在四个角上都装有传感器,称架全托在传感器上,称重的结果是四个传感器的总和。
公路收费站计重收费是前轮压在上面时称前轮的重量,后轮压上去时,称后轮重量,多轴车要测多组轮压压在称上面的重量。所有数据加起来就是车总重。
有点扯远了。

网友L:
我现在糊涂了啊,按大家说的那就是4个传感器并一起不能提高量程能提高精度?那要是这么说1T的传感器上能放2T的东西不能啊?我怎么感觉我们这里的单个传感器量程不大,但是测量的物品比一个传感器的T数大啊??求解

网友M(2018-11-12):
还是一吨,可以看量程设置值

网友N:
我做的都是四个传感器的综合值,但是有一个折扣系数:我一般取2,也就是4个1T传感器做2T的秤台,那些说不能增加称量的纯粹是狗屁——鉴定完毕

网友O:
还是1T的,最大就只能这么多,你加多少,每一个还是只有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