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1):
    由于松下伺服驱动器用户多数都不太了解伺服维修技术,因此会给很多朋友就因为一些简单的伺服参数设置错误等问题,就觉得伺服驱动器出现故障,这是不正确的判断情况。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以松下A4系列伺服驱动器维修为实例,总结一些松下伺服驱动器故障供大家参考。(仅供参考)
  1:11号报警,控制电源欠电压,控制电源逆变器上P。N之间电压低于规定值。驱动器内部电路有缺陷等原因。
  2:12号报警,控制电源过电压,控制电源逆变器上P。N之间电压超过规定值,驱动器内部电路有缺陷等原因。
  3:13号报警,主电源欠电压,发生瞬时断电,电源接通瞬间的冲击电流导致电压跌落,缺相或驱动器内部电路有缺陷等原因。
  4:14号报警,过电流或接地错误,驱动器内部电路或IGBT或其他部件有缺陷,或电机电缆(U,V,W)短路或接地,或电机烧坏了。
  5:21号报警。驱动器控制板电路有缺陷。
  6:60号报警:驱动器控制板电路有缺陷。
  7:不能正反转:驱动器控制回路有缺陷。
  8:驱动器没显示:驱动器内部电路或IGBT或其他部件有缺陷。
  9:99号报警:驱动器内部电路有缺陷。
  10:显示EEEEEE,驱动器内部电路有缺陷。
   工业电气维修/CPU主板维修//变频器维修///软启动器维修/直流调速器维修///主轴驱动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制动单元维修/工控机维修/PLC维修///可编程控制器维修/电源维修///电源模块维修/输入输出模块维修///触摸屏与显示维修/数控装置维修//伺服控制器维修/伺服电机维修等等各类电气维修。
     咨询与报修请联系:021-54257837//QQ:987828699

网友A:
又是骗人的,21号是编码器接线编码器问题,

网友B(2017-06-20):
 苏州常熟电脑绣花机上松下A4A5驱动器维修

江苏常熟电脑绣花机上,绗绣机主轴伺服器维修:(松下A???4,A1,奥诺、东元、鸿鹄、埃斯顿)伺服器维修。

国产绣花机电路板维修:大豪电控的主板、三相、五相驱动箱、电源板,山龙电控的主板、驱动箱、富怡电控的主板、驱动箱。欢迎来电寄修。

举例子:客户张先生发现电脑绣花机出现异常,最后确认是驱动器坏了,驱动器包好后用快递邮寄我处修理,我处修理好,且通过测试之后联系客户,客户只需先支付维修费一半的费用之后,我处把维修好的驱动器通过快递邮寄给客户张先生,张先生收到快递,把维修好的驱动器装到绣花机上测试,绣花机恢复正常,客户再支付另一半的费用即可。

我们相隔天涯,借助互联网+,彼此相互信任,使我们走到一起。

联系人:冯建频
联系电话:15851567264
邮箱:fjp100@sina.com
地址:江苏省常熟市琴枫苑东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