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1):
我们用的是A1000L变频器,选的PG卡是PG-B3。第一幅图是PG卡的接线端子图,第二幅图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编码器与PG-B3的接线图示例,第三幅图是推挽输出型(又叫互补式,图中英文“Complementary Output”就是“互不输出”的意思)编码器与PG-B3的接线示例图。我电机上的编码器是内密控SBH –1024-2MD-30-050。我看了内密控的说明书,就是看不懂,到底是那种输出型?大家帮我看看。
上图中,第一种是电压输出型,第二种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第三种是差分长线线驱动输出型,第四种是推挽输出型(又叫互补输出)。我们的编码器是哪一种呢?

楼主:
我明白了。是差分长线驱动型输出。编码器出来8根线:5V,0V,A+,A-,B+,B-,Z+,Z-.这些线怎么接到PG-B3上去呢?我们调试一下午,编码器都没有反馈。编码器绝对没有坏。

网友A:
PG卡选错了。

换PG-X3卡。

或者和我联系!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明白了。我们在厂里调试,编码器还是422长线驱动型的。等到现场再说。现场用的是推挽输出型,也有长线驱动的。

楼主:
我只是负责在车间里测试电梯控制柜的,我们测试车间电机上装的编码器是内密控SBH-1024-2MD系列的,明显是差分长线驱动输出型的。按说,从编码器出来的线应该有8根:5V,0V,A+,A-,B+,B-,Z+,Z-。但是实际出来的就4根线:5V,0V,A-,B-。我纳闷的是A+,B+怎么没有接出来呢?查了很多天的资料,终于明白了。变频器的PG卡需要的信号,大体两类:高电平和低电平。那么PG卡上用的也是光耦,而光耦的输入端就是发光二级管,只要能让光耦导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