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1):
誉强QY-3000F7  11kw变频器。 此机驱动是6个pc929,我把每个9脚的二极管都对ov短接还是不能解掉oc信号?请各位大师赐教!

网友A:
OC也可能是电流传感霍尔坏报故障
测量霍尔输出对地是否为0V

楼主:
来修时模块已炸,就是pc929六路都有降压检测,就是如何解除oc  再检驱动电路,正常就换模块!

网友A:
模块都炸坏了
929也是难免也坏,先测量929在线电阻,几路比较一下电阻值,把坏的先换掉

楼主:
929坏的已换上去了,就是报oc,我就是问如何去掉oc报警!你们知道6路pc929怎么解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