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A6020

楼主(2012-06-02):
各位师傅大家好,我公司一伺服驱动器故障。型号FDA6020品牌LS,报警AL00,查手册故障内容是外部急停关(实际急停正常)。后来拆开伺服检查将急停外部断开报警可以复位,但是充电继电器不动作,测量充电继电器12V电源正常,控制三极管无触发电压,经查触发来自CPU板,检测发现外围无故障。用一好CPU板代换试机,不再报AL00,但是在设备外围线路正常的情况下,驱动器接收速度命令及脉冲面板上还是显示0000(设定面板显示电机转速,正常不驱动的情况下就是显示0000),电机不动,面板也不报警。将模块外围元件检查了一下,无故障。请问各位师傅是否是模块IGBT故障,新手请勿见笑。

网友A:
不是很清楚~~

网友B:
看来你换块主板,参数都怕不用设了。

网友C:
参数设定了么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的回复,参数没问题,都是按原来参数设置的。

楼主:
此伺服驱动器分三块板,一块主板(CPU)一块控制电源板,一块模块板,现在确认主板和控制电源板是好的(主板换新的,参数无问题),只剩下模块板故障了,各位大师帮帮忙啊,指导指导检修思路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换块主板,参数都怕不用设了。
大师请帮忙指导一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