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2):
一直弄不明白CC-LINK总线系统中的主站和本地站到底什么关系,有的系统中没有本地站,有的系统中有本地站,到底有什么作用和功能啊?书中是这样说的:本地站是一个PLC CPU并且有能力和主站以及其他本地站进行你n:n的循环传输和瞬时传输的站,与主站模块型号一样!哪位可以详细的解释一下啊??

网友A:
一个系统肯定要有一个主站而且只能有一个主站,不能有两个主站,(有的系统可能再有一个备用主站),本地站是是带有CPU功能的从站
就如你有几个PLC通过CC-LINK通讯,这几个PLC只能有一个设置成主站,那其他的几个就是本地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系统肯定要有一个主站而且只能有一个主站,不能有两个主站,(有的系统可能再有一个备用主站),本地站是是带有CPU功能的从站
就如你有几个PLC通过CC-LINK通讯,这几个PLC只能有一个设置成主站,那其他的几个就是本地站
哦,如果不需要就只需一个主站就行,不用本地站,是吧?

网友A:
就一个主站,没其他的站,那还用网络干什么
比如可以用一个主站连一些远程I/O站,远程I/O的都是些开关量不带CPU功能,没其他的带CPU的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