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与变频485通讯

楼主(2012-06-02):
三菱PLC FX1N和FX2N有直接的485接口吗?
是不是都要接485BD才能用485通讯?
一台PLC可以控制一个伺 服和一个变频吗?
伺服是脉冲,变频是485通讯
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加个485BD或485ADP都可以.只要设备有485通信口都可以与其通信.1N和2N的晶体管输出型都有脉冲输出点.可直接驱动伺服.1N的还有定位指令.

网友B:
要另外加485通讯板,如FX1N-485-BD或是FX2N-485-BD,这个比较便宜,晶体管的用定位指令控制伺服,可以控制2个,FX2N要注意没定位指令,只能用脉冲指令
485通讯可以控制多个伺服

网友C:
伺服你也想用RS485直接控制?

楼主:
伺服直接脉冲加方向。就变频器用485嘛。
有点不了解三菱的PLC。
三菱FX1NPLC与三晶变频器485通讯,
有没简单的通讯程序,
有注解的最好啦,
看了看三菱的通讯说明,还是有点不怎么明了。
呵呵,谢谢大家

网友D:
再加块485BD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