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2):
往直流电机里通入直流电,就产生一对磁极,通过导电环,碳刷就可以产生旋转转矩,让电机转起来;交流电机通入交流电,也产生一对磁极,可为什么还要给它加个启动电容才能启动呢?

网友A:
这个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明白.上百度看

网友B:
单相电机如果没有副绕组,形不成旋转磁场。

网友C:
相序差,产生旋转的磁场

网友D:
三楼、五楼提示很棒。咋看题目,有些好奇,单相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怎么会一并提问呢?进来一看,原来如此。

直流机有独立的励磁系统,交流机的励磁是与驱动电流混在一起的,电机通交流电在电机内还要形成旋转磁势才能使电机运行起来,如果没有这个旋转的磁势,人为的去转一下,也能形成这样的效果。

哇哈哈

网友E(2023-04-18):
单相电机也不一定要电容的,功率小的话,可以用罩极式的,大的话就用串励式或者并励式,再大就只能用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