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互感器

楼主(2012-06-02):
一个三相异步电机,380V / 45KW,额定电流88A,由于机械故障而负载变大,温度最高处达139度,ABB变频上显示35HZ,电流85——105A,变频器出线处其中一相接有一电流互感器,200/5A,电流最大才105A,但为什么互感器电流指针会在0到200之间不停摆动呢?

网友A:
把互感器接到变频器的进线端试试

网友B:
到底是嘛原因呢?

网友C:
电流表不能接变频器的输出线,应接进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互感器接到变频器的进线端试试
应该接到工频电源上(电流互感器接到变频器输入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流表不能接变频器的输出线,应接进线。
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