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2):
从厂里拿来两台30KW安川G5变频器,一台故障是驱动有一路坏掉,已修复
另一台也是驱动板上有问题,上面大多数地方都氧化了,有的电容脚都已断,一半的元件我都差不多拆下来重新清理后再装的,而且模块也坏掉一只,主回路保险也损坏了,把这块驱动板修了之后拿到好的那台上面去试机(空载),起动后有时能用几分钟,有时十几分钟,最多也就半个小时,就会跳SC,断电再通电起动也是显示SC,但放一会,再试又可以,重复过很多次都这样,两块板比较着测也没发现什么不同,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大概是那方面的问题~~~(跳这个SC一定是驱动板这块有问题,因为另一块好的驱动板放上去就不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台变频器是以前别人修过的,三只模块参数是1200V150A,其中有一只别人换上的是1400V100A的,现在因为坏的这只是1200V150A的,所以我就只买了一只,不知道两只1200V150A的加上另一只1400V100A的组合起来用会不会用什么不好的影响?????

楼主:
自已顶一下,不然沉下去了

网友A:
将驱动电路上的小电容换一下试一试,曾碰到过类似故障,换上小电容就好了。

网友B:
期待高手给你解决

楼主:
此变频器已修复,故障点为三路驱动电路中,其中一路的一个小贴片电阻开路,现已拿到厂里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