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 延时闭合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2-06-02):
我的程序设置,T000上有数字在跑但没有用.
手册上的说明
知道的朋友说讲一下啊,LG K120S的PLC

网友A:
你是不是只用了时间继电器的线圈,却没用触点啊。

网友B:
T0时间到了没停下?

网友C:
T0的常开 或者常闭点在哪?

楼主:
是时间到了ON

楼主:
我没有触点放啊,,我的想法是前面的触点都动作了,过10秒TO关,下面的哪些就可以动行.

网友D:
下面的哪些就可以动行.?
怎么个意思?
plc全自动了

楼主:
是TON 之后的过程开始动作运行,比如我TON定时是10秒,10秒后,后面的马达开始运行
可以这样实现吗。

网友B:
下面加个 LD T0
OUT P040试试;

楼主:
好的,我试试,先谢了

楼主:
试了,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