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多主站通讯

楼主(2012-06-03):
现在遇到如下问题:

 由于资金问题PLC采用西门子200系列的226 ,执行机构为电磁阀但距离中控室大概有200m,客户想减小布线量缩短工期建议才用远程I/O模块。为节省资金我们想才用两个S7-200PLC其中一个安装在现场另外一个安装在中控室,两PLC采用PPI主从站通讯,现场的PLC做为从站(相当于远程I/O)。现在还有一块触摸屏要接在主站PLC上。我想请问大家这块触摸屏和主站PLC采用什么通讯方式(不想加模块,资金紧张)PPI还是MPI???

 谢谢各位帮忙给看看这种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A:
感觉PPI应该可以了

网友B:
触摸屏和主站PLC采用PPI

网友C:
当然是PPI,你的所有都走PPI就可以了,226有连个编程口,那还要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