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3):
以前用三菱A970屏,现在停产了。咨询供应商说现在GT1275是以前那个的替代产品。请教下各位高手用以前软件编写的画面程序如何转换到现在的设计软件中来编辑。现在好像是用GT3设计软件的吧。以前A970用的是SW5D5-GOTR-PACKCL设计软件。

网友A:
先用GT Designer2开能不能打开,然后到系统菜单中转换成GT1175的程序保存
再用GT Designer3的打开 GT1175的,再到系统中改成GT1275

网友B:
试试看吧;不一定能全部转换,有的可能需要手工再改;

楼主:
谢谢。。我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