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像思考题

楼主(2012-06-03):
今天朋友搬来一只空电箱叫我帮他装一个简单的电路(他说简单,我觉得不那么简单)。电路是这样的:全控制电路只能装一只控制按扭,首次按下按扭电机运行,再按一下按扭电机就停止。要求停电后能自己复位,考虑到成本问题不用PLC,电机是1.1的。有谁能给个电路参考下吗?谢谢

网友A:
不用PLC可以,用一个LOGO!嘻嘻嘻

网友B:
有不有足够的理由,只能装一只按钮?

网友C:
有足要条件的要是多装个停止按钮好
只装一个按钮的也可以 但成本更高 电路复杂

网友D:
首次按下按扭电机运行,再按一下按扭电机就停止。
有这种按钮可以实现硬自锁的吧,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E: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不过不太经济。用至少4只继电器,来控制一只接触器。真的不好。

网友F:
回个图
这样就行了。

网友F:
回图
看得清就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朋友搬来一只空电箱叫我帮他装一个简单的电路(他说简单,我觉得不那么简单)。电路是这样的:全控制电路只能装一只控制按扭,首次按下按扭电机运行,再按一下按扭电机就停止。要求停电后能自己复位,考虑到成本问题不用PLC,电机是1.1的。有谁能给个电路参考下吗?谢谢
停电后能自己复位,是指停电后电机自动停止运行,再来电时不按按钮不会启动,是这样吗?如果是,那就是一个单钮启停电路。需要一只常开按钮,两只十一脚中继,一只两常开两常闭辅助触点的接触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朋友搬来一只空电箱叫我帮他装一个简单的电路(他说简单,我觉得不那么简单)。电路是这样的:全控制电路只能装一只控制按扭,首次按下按扭电机运行,再按一下按扭电机就停止。要,考虑到成本问题不用PLC,电机是1.1的。有谁能给个电路参考下吗?谢谢
关键是 求停电后能自己复位  这个不好搞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得清就没问题
接触器自锁这里应该是串KA2的常闭吧

网友F:
是,KM1的线圈回路中:KA2的常闭是用来停KM1的,KA1的常开是用来启动KM1的,这是一个启——保——停电路。

网友F:
停电以后KM1线圈失电就复位了,再来电时不按SB1启动按钮KM1线圈启动条件不会成立。

网友I:
带自锁的按钮就行

网友J:
呵呵,其实就是个单按钮启停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得清就没问题
.试过这个电路了,能达到我朋友的要求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电路还有实际价值吗?
十年前我也这样问师傅,但有的东西当你需要时它的价值就自然会浮现。

网友F:
肯定有用!当机器的操作面板空间苛刻要求按钮个数或双按钮启停多用的那条线很长(价钱多过二套中间继电器),带机械自锁功能的按钮又因不能断电自动复位无法保障安全的时候,单按钮启停电路就派上了用场。特别提醒:这个电路可以直接改成梯形图移植进PLC实现单按钮启停功能。

网友L:
停电后自己复位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保持在停电前的状态,我们单位用过奇胜12路知能开关,里面的继电器是带机械自锁的,虽然不知道哪里能买到,我想如果有了它就不是很难了。。

网友M:
呵呵,停电还要复位的有些麻烦。

网友N:
来电复位是什么意思?这电路循环启停是可以!

网友O:
这个按钮选取自锁型的就行啦,第一次按接通自锁,第二次按下断开复位,注意控制电路不要设计为自保电路就行.

网友F:
我发的电路停电时KM1释放,常开触点分离;再来电时只有按SB1才能重新吸合,常开触点接通。带自锁的按钮和带机械自锁功能的继电器是这样的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施耐德断路器
开关电源
欧姆龙血压计哪款好
款款都不好

网友N:
控制回路里应该增加一只热继电器

网友Q:
不好意思,错了

网友R:
N年前就解决这问题了。3个接触器,1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S:
用继电就可以控制了。
成本也就20元就能搞定

网友T:
费这么大劲干嘛,用一只带自锁功能的按钮即可搞定。

网友F:
建议你琢磨一下
你的成本偏高,建议你琢磨一下

网友F:
你每次停电后再去按一下按钮,以关掉马达吗?
如果停电时没按钮,使按钮处于关闭状态,那么再来电不是马上就启动马达?

网友U:
能说一下用什么软件做的图吗?谢谢

网友V:
引用 网友U:
能说一下用什么软件做的图吗?谢谢

网友W:
CAXA电子图板2007可以画电路图

网友X:
这个需要4个继电器  控制电路200例上有这个电路图

网友F:
PCS,比AUTO CAD好用

网友Y(2012-07-03):
请问下在按钮控制的这边与KM1常开常闭触头并联的KA1,KA2是不是可以取消,好像也可以实现该功能

网友F(2012-08-25):
回复你的问题
你取消试试,验证一下还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Z:
软件
这位大虾你的绘图软件是什么版本的能不能发我一个QQ570273137  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F:
回复你的请求
我现在在外地出差,没带在身边,回去以后看能否发得来,我这是8.0解密版的图库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