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故障

楼主(2012-06-03):
西门子m440变频器 开启之后设备正常运转两分钟左右变频跳,显示F0011  但设备是空载且电流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不清楚 坐等高手!

网友B:
根据故障提示,看看电机的热时间常数是怎么设置的?另外,电机是否加了温度检测传感器了?P601=0还是大于0了?

楼主:
热时间常数在哪个参数里面,p0626~p0268在变频里显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故障提示,看看电机的热时间常数是怎么设置的?另外,电机是否加了温度检测传感器了?P601=0还是大于0了?           p0626~p0268在变频里显不出来,怎么能把这参数调出来?

网友C:
电机 热电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 热电阻问题
                                                                                                    变频里的热电阻吗?

网友B:
唉,为什么不看看P0601?你的电机是否装了温度传感器?不是变频器,是电机。如果装了,检查传感器是否正确。如果没装,看看P0601=0了吗?

楼主:
p0601=0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传感器,P0601=0那就把这个故障屏蔽掉。P0610=0

楼主:
这个影响其他保护吗,能加你qq吗?

楼主:
可以运行,但还是显故障信号

网友B:
变频器可能有问题了。还是送修吧。板子的监控单元可能出问题了。如果能屏蔽F0011,而且系统可工作,那这么用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