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3):
请教师傅们,新人学变频器————用台达的VFD-M变频器输出U,V端连接一个灯泡为什么会烧了呢?明明看到网上有说可以用灯泡试机的啊(观察明暗变化),还有就是为什么变频器不能调频率呢?只是固定在29.9hz那,电机等到29.9hz才开始转?

网友A:
UV两端,灯泡额定电压要选380的。至于怎么调频,看说明书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灯泡做测试负载,你可以将3个100瓦灯泡接成星形连接!
至于频率不能调节,你看完说明书就知道原因了

楼主肯定把灯泡负载的接法弄错了。。。

网友D:
呵呵;你的参数把频率下限可能设定成29.9。

网友E:
楼主这是电工基础常识!普通照明灯炮最高电压是250V!!!调试变频器用灯炮做负载正确接法:用两只或参只普通照明灯炮串接成一组,三组使用星形接法,接入变频器UVW时,三组灯炮必须同时接上!!!!!。台达M系列变频器你查看参数了吗?你最好按照说明书一页一页认真去看!去理解!最后再动手!!!

楼主:
可是我在变频器参数设定时已经调成是220v了(最高输出电压),最大电压频率也调成是50hz的了

楼主:
懂了
一定要用l两三只灯泡吗?一只行不啊?

楼主:
二楼说的380v吗?可是我在变频器参数设定时已经调成是220v了(最高输出电压),最大电压频率也调成是50hz的了

楼主:
4楼说的我注意到了,输出频率下限我设定的是00hz的,是出厂值,还有就是,我的电动机是刚开始不转,当从零达到29.9hz时它才开始运行

网友F:
UV两端,灯泡额定电压要选380的
你可以将3个100瓦灯泡接成星形连接!

楼主:
?
引用 网友F:
UV两端,灯泡额定电压要选380的
你可以将3个100瓦灯泡接成星形连接!

可是我的变频器设置的最大电压就是220v啊,那你说的3个100瓦的灯泡是380v的吗?

网友G:
问题有点怪,拿灯泡当负载,调变频器?灯泡只要有电压就可以亮,和频率有关系吗?另外灯泡是阻性负载,电机是感性负载,负载性质都不一样的。拿灯泡试什么呢?

问题没看明白,怎么还接电机了?不是接灯泡把变频器烧了吗?怎么又接电机了?看不太懂。

网友H:
灯泡没有380的

网友I:
用220V白炽灯作为负载,调试输入电压220V变频器,灯泡烧坏是很正常的。因为变频器工作时,将220V工频交流电整流滤波逆变,在空载或轻载情况下,较高频率时会产生近300V载波电压,是会烧坏灯泡的。不妨用3只功率相等白炽灯接成星形试一下。

网友J:
楼上的各位老师回答的很精彩!

楼主:
恩?
引用 网友C:
很多的380V规格变频器在220V输入时只能调节参数而不能运行电机
我用的是台达的VDF-M型号的,可以运行电机与修改参数的,只是频率不好调,当频率到29.9hz时电动机就开始启动,搞不懂为什么(原来三个多段速指令与正转都是由plc进行控制的,我为了方便拆了下来),后来当与plc输出端接上之后,就变成到45hz开始运行了,不知道我说的清楚吗?不清楚一定要告诉我啊,我在说清楚些

楼主:
恩恩
引用 网友G:
问题有点怪,拿灯泡当负载,调变频器?灯泡只要有电压就可以亮,和频率有关系吗?另外灯泡是阻性负载,电机是感性负载,负载性质都不一样的。拿灯泡试什么呢?

问题没看明白,怎么还接电机了?不是接灯泡把变频器烧了吗?怎么又接电机了?看不太懂。
感性与阻性负载吗?我一个老师也是这样说的。。。。这种方法我是在网上看到的,用来测机的,好多人说,我想应该有点道理的吧
至于电机,我前边可能没有说清楚,是这样的,我接灯泡的时候烧了(搞不懂灯泡为什么会烧掉,因为我已经调参数的最大输出电压是220v了),接电机的时候呢,电机可以运行,但是不能调节频率(参数什么的可以进行调节),还有就是只有当变频器频率到29.9hz时电动机才开始启动,搞不懂为什么(原来控制回路中的三个多段速指令与正转都是由plc进行控制的,我为了方便拆了下来),后来当与plc输出端接上之后,电机就变成到45hz开始运行了,不知道我说的清楚吗?不清楚一定要告诉我啊,谢谢

楼主:
恩恩
引用 网友I:
用220V白炽灯作为负载,调试输入电压220V变频器,灯泡烧坏是很正常的。因为变频器工作时,将220V工频交流电整流滤波逆变,在空载或轻载情况下,较高频率时会产生近300V载波电压,是会烧坏灯泡的。不妨用3只功率相等白炽灯接成星形试一下。
可是我只用到29.9hz啊,我已经调整参数设为输出电压最大为220v了

网友K:
一般调试软启动的时候会用到灯泡作为负载,观察灯泡的亮暗以求观察到软启动降压启动的效果,变频器负载用灯泡没听过啊!

网友L:
首先你的变频器输入电压应该是单相220V,这样你的那个灯泡才不会烧坏呀?

网友G:
哇,给楼上竖一个大拇指。赞

什么事情如果将信将疑。就做下试验,验证一下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楼主:
恩恩
引用 网友L:
首先你的变频器输入电压应该是单相220V,这样你的那个灯泡才不会烧坏呀?
是单相的啊,输入变频器的就是单相电压

楼主:
恩恩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变频器说明书调好参数,我昨天特意拿一个台达B系列1.5千瓦的变频器测试,限制输出220V不会烧灯泡
像23楼所说,亲自动手验证,很赞!!!那我在想是不是和频率有关,因为我的变频器是从0开始向上涨上去的,到29hz就停止了,而且频率在涨得过程中灯泡是闪的,亮灭,亮灭,然后就烧了。。。。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恐怕是,频率为什么只能到29.9hz

网友M(2013-09-28):
楼主你订制个380V的灯泡就不会烧了.

网友G:
定制380V的灯泡,也不保证不被烧。为什么呀?因为,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是540V左右呢,他尽管输出是AC220V电压,那仅仅是平均值,灯泡受到的峰值电压就是540V,很难扛得住呀。

网友N(2017-04-29):
回复 网友E:

内行

网友N:
回复 网友G:
老师 380V交流峰值也是540V

网友O(2018-04-17):
楼主还练习基础内功呀.要发点秘极给你?

网友P:
多段速控制频率己设置好了,要到对应的参数内调。

网友Q:
首先需要看看你用的变频器是否支持阻性负载,低端变频器没有检测负载环节(没有内置电机模型)可以把阻性负载结成星型或角型然后接到变频器上调试,接成角型要看负载是否是耐压380伏。
如果变频器内置电机模型就不能用阻型负载,比如一些带矢量的。

网友R(2018-05-23):
楼主还应注意一下,普通万用表是用来测工频电压的,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时要失真许多,其显示值仅供参考;不知你测得的200V所用的表是不是普通的表?

网友S(2019-01-17):
回复 网友G:
是有效值,不是平均值吧

网友G:
回复 网友N:
因为有开关频率的存在,所以除了峰值540V以外,还要叠加一些谐波电压,比540V要高一点。尽管是电阻负载。

网友G:
回复 网友S:
嗯,有效值。反正不是峰值。

网友G:
用灯泡做变频器负载不合适的地方,更主要的是负载性质不对。变频器输出针对的是电机,电感负载,而灯泡是阻性负载。负载性质不同,将来真带了电机回事什么情况,都不好说呢。

网友T:
楼主既然能做到用灯泡可能是角接检测变频器输出并将频率调整到最高29赫兹以内的输出频率,已经考虑到这时输出电压不会超过220V。想法是对的,很有想象力,看来要半路出英雄。变频输出不同于开关类输出,我对变频器还不是很了解,早期大约20多年前,我在检测变频器输出时没有电动机情况下,用的是3个3000瓦电炉子星接全频测电流,这种电炉子也就是假负载当时我一共做了六个其中一个送给了天津电传所。现在有几个有时还要用,主要用于检测相应功率的可控硅输出软起。变频,挺实用的,有图片,下午发给大家,

网友T:
最近我发现有的内容是好几年前的出现在最新发帖中,不知咋回事,有时我回复后才发现,有涉嫌混积分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