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3):
6.2SP3的版本,今天试了Connectivity Pack,从客户机用VB读服务器的实时数据库,速度那叫个慢,不管读上百条还是上万条,读一次数据,几十秒才能返回。请问各位西门子大侠,是不是我的配置在哪里出了问题?或者是用这种方式本来就是这个速度?什么样的办法,读数据最快?

我在服务器端测试,数据返回是非常快的。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方式最快,opc你试了吗

楼主:
没试呢。主观上感觉OPC还需要打开通用DCOM,多转发一层,是不是会更慢?另外俺也是头一次试远程连接,每种测试试一下,就得个2天。所以想到这里跟大侠们取取经。

试了试实在不行,想改变方案,由WINCC服务器向客户机(或者WEB服务器)发数据,不知道是否会更高效。怀疑WINCC本身对实时数据库占用率很高,客户端去访问它,无论通过什么渠道,都不会有高优先权,所以总会慢的。而服务器本身在内存中一直为实时数据库分配空间,读起来当然快了,所以想变WINCC服务器为客户端,远程WEB服务器的数据库变成主机。

不知可行否?

上午测试了一下,在WINCC机器中用纯VB测试没问题,WINCC的VBS还没连通WEBSERVER的数据库

楼主:
就这么定了,WINCC服务器直接写外网WEB兼DATA服务器。至少写数据库的性能不必受WINCC本身的牵连,虚拟机上测试完毕,几分钟写一次百八十个数据,性能不受什么影响。等项目最后一步做这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