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4):
本人现在在金属结构厂房做一个地线网,因为在电房里拉地线过来要200M以上,所以不划算。现在做法就是在厂房3M外的地方埋一个地网,埋3M深,不知各位高手认为这样做行不行?如果各位高有好方法和图的请上传上来让我这个新手学习学习。感谢各位!

楼主:
我上传的CAD图不能显示的???

网友A:
可以的,只要接触良好。

网友B:
接地保护的话,应当是须与所在供电系统(同一台变压器)一致。

网友C:
我支持4楼的说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接地保护的话,应当是须与所在供电系统(同一台变压器)一致。

不太明白,可以在说详细点吗?

网友E:
要没有石头的地方,又不可以很干燥的地方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
不太明白,可以在说详细点吗?
要查看是那种供电系统,比如是TN-C还是TN-S(俗称三相五线);各用户的保护方式要一致。
我好久未实际应用了,也未查阅当前有效的标准资料,所以只是大致说一下。

当接地电阻低到一定程度,是否情况有所变化,亦不清楚;
个人认为,若未查到权威的资料,还是要以通常成熟的做法为宜。

楼主提的是施工方法是否可行;
我说的是,先要确认是否可采用该种接地方式。

该问题,还是得请行家和有实际经验的朋友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