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4):
一个风机的启动是星三角启动,但是起来后发现风机的转动方向不对,想给风机导个反转,接线盒里面是六根线怎么导啊?把空开上面的电源进线俩跟导完能实现反转么?请师父们指点下

网友A:
电机星三角启动如果启动和运转都反转,改变一下电源进线相序即可。

网友B:
小弟觉得可以,,等待各位大侠答案

网友C:
倒空开下面两根线,安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倒空开下面两根线,安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倒空开下面两根线,安全。

网友F:
如果是按编号:U1、V1、W1,U2、V2、W2;好就是U1与V1对调,U2与V2对调,对调四根线;就与原来转向相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