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4):
距离传感器,我要设计一个装置,伺服电机带动物件朝传感器方向过来,当传感器检测到物件与传感器的距离为100毫米时,伺服电机停止运动,传感器要求能检测金属,面包,能接到plc,而且检测距离可调,比如我可以在plc将检测距离调成50或者80。最主要精度要达到毫米级,有没有这种传感器,是超声波的还是激光的,最好有品牌型号参数价格等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位移传感器、超声波位移传感器都可以,但是详细选择要看你的距离、许可造价成本等
检测到物件与传感器的距离为100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你顶贴
谢啦!

网友C:
其实要是知道你如果安装,位置啥的,把大概个图画出来,也许会有更好,更廉价的检测方法

网友D:
激光测距     网址:www.e-yuxuan.com

网友E:
超神波传感器应该可以吧,找上海桂伦技术咨询吧

网友F(2012-07-04):
楼主所提到的要求是可以满足的 不过用PLC去改传感器的测量距离,涉及到了和传感器之间的通讯,我觉得可以考虑用PLC的开关量去控制传感器学习示教检测距离检测,不过这样就不能保证每次为50mm或者80mm,需人工去决定传感器检测距离是不是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