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机上拆下来的电源板

楼主(2012-06-04):
先贴上图再说
从旧机器上拆下来的,以为有用,但不知它输入输出规格,特来向各位请教,谢了!

网友A:
什么上面拆的?

网友B:
感觉好像很旧了,最好不用吧!

网友C:
看一下输入和输出端的滤波电容耐压是多大就大致可判断了。输入端耐压在400伏以上就是220伏的,耐压为200伏的就是110伏输入的。

网友D:
照片雾化了?不好看!有正常的吗?

楼主:
手机拍的,手机像素又不高,拍的效果就不用说了,呵呵……
但我回头看了看,那个大电解电容是200伏,220微法的。的确还不知输入输出是什么规格的?

楼主:
这块板子是从一台改造过的数控切割机上拆下来的,PLC是三菱F1系列的,继电器是欧姆龙的。

网友E:
若能查到原来的电路图,就好判断了;
不然,若不熟悉的话,最好能够分析出电路的原理;可以尽量利用电路板上的标记。

网友F:
看看板上有字吗

网友G:
输入经过桥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