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4):
1、超声波振子受潮,可以用兆欧表检查与换能器相连接的插头,检查绝缘电阻值就可以判断基本情况,一般要求绝缘 电阻大于5兆欧以上。如果达不到这个绝缘电阻值,一般是换能器受潮,可以把换能器整体(不包括喷塑外壳)放进烘箱设定100 ℃左右烘干3小时或者使用电吹风去潮至阻值正常为止。
  2、换能器振子打火,陶瓷材料碎裂,可以用肉眼和兆欧表结合检查,一般作为应急处理的措施,可以把个别损坏的振子断开,不会影响到别的振子正常使用。
  3、振子脱胶,我们的换能器是采用胶结,螺钉紧固双重保证工艺,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4、不锈钢振动面穿孔,一般换能器满负荷使用10年以后可能会出现振动面穿孔的情况。

网友A:
用不上烘箱么?真空烘箱www.zs-oven.com一眼看上去是一个很平淡的词,它不像电真空烘箱一眼看上去是一个很平淡的词,它不像电池真空烘箱一样采用间接式加热,在真空状态下可防止产品在烘烤过程中被氧化,亦可提升产能。看它平淡,但是他也是拥有自己的个性的一个化工机械。

  真空烘箱,是将干燥物料处于负压条件下进行干燥的一种箱体式干燥设备。它是利用真空泵进行抽气抽湿,使工作室内形成真空状态,降低水的沸点,加快干燥的速度。能在较低温度下得到较高的干燥速率,热量利用充分,主要适用于对热敏性物料和含有容剂及需回收溶剂物料的干燥。在干燥前可进行消毒处理,干燥过程中任何不纯物无混入,本干燥器属于静态真空干燥器,故干燥物料的形成不会损坏。加热方式有:蒸汽、热水、导热油、电热。

  真空烘箱专为干燥热敏性、易分解和易氧化物质而设计,能够向内部充入惰性气体,特别是一些成分复杂的物品也能进行快速干燥。

  看完这后你还能说真空烘箱是以很平淡的词,一个小小的词后面藏着大功能了。虽然它没有像电池真空烘箱这样一个好听的名字,但是它还是有着自己的个性和自己的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