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4):
西门子420变频器能浏览设置过的参数吗

网友A:
可以不过要注意不要错误修改了参数哦

网友B:
那么多参数 你什么去查?一个个对说明书上的 缺省值吗?

网友C:
有个BOP面板就可以了;

网友D:
p003改为3后就可浏览全部参数,如嫌麻烦就用DRIVE MOTOR软件,所有参数一览无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西门子420变频器能浏览设置过的参数吗
方法如下:
1.用DRIVE MONITORS上传参数把文件另存为“仅改变的参数”。这样上传到计算机的文件就是只有和工厂化设置不同的参数了;

2.打印这个文件。打印机选择PDF“打印机”,于是,一个pdf格式的参数表就制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