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4):
如题,看到一个题目要求星三角降压启动必须采用功能指令编程,但是没见过这指令,百度也没找到,求指点。

网友A:
这个都有功能指令了 呵呵

网友B:
没见过,应该用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原理是一样

网友C:
三菱传送指令,x0启动,x1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