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5):
我厂欲购一台100KW的电炉,三相的,车间的电缆负荷已满,需从电房拉一条专线供给,藏地下走线。第一个问题,我计划用75 平方的电缆从电房到车间,总箱装300A的负荷开关,这样符合要求吗?第二个问题是厂长不想买电缆嫌成本高,强硬要求用普通单芯塑胶电线加护管代替电缆,这样有安全隐患吗?

网友A:
选导线的话,还需考虑供电距离。

网友B:
1楼说的有理!

网友C:
大电流电缆线,还是要考虑散热问题。而且要留有裕量。因为如果线总是在有温度状态,老化很快。用短时间还得换。得不偿失。

网友D:
可以的,只要横截面达到用电电流要求 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75平方铜电线安全电流是220A左右,电炉的工作电流150A,这样应该没问题了吧,从电房到电炉的距离大概在50米左右。

网友E:
220A是理想壮态,温度,穿管,距离,断路器整定值等都要考虑

楼主:
今天跟厂家联系对方要求70平方电线和250A的空开,不准备埋电缆了,从另外一个电负荷比较空盈的车间接过来,100米左右。今天刚又有同事离职走了,这个月第二个了,又还没有请人回来,苦啊~~~

网友F:
这粗活就是要人多才能干,这厂总是走人看样子不怎么好。

网友G:
    选择电线、电缆截面大小,是一名电气维护工作人员必须掌握的知识。按照安全电流选择导线截面,可以保证导线工作时不超过最高允许温度。若供电导线较长或供电线路上接有重载启动的电动机时,还必须校核一下线路的电压降是否超过下述允许值,在照明线路上,两根导线的电压降不得超过干线电压的百分之四,动力线路略为百分之二,不仅要考虑电气额定电流大小,还要考虑环境温度(在25度-45度),乘以温度校正系数K温,查表可得出。

楼主:
惭愧啊,以前这些基础记得很牢的,现在学得杂了久了不做都忘得差不多了,现在连电工证年审都不用本人去了,交100块包搞定。

网友H:
你这个厂不好过。老板会干扰你们。

网友I:
恩 防护很重要~

网友J:
没有铠装,那就走天上

网友K:
向这些问题都是基本的问题,我这里也在招工,有时间到我这里看一下,QQ375554318

网友L:
老板 痛钱 那就用 95的吕芯电缆足够。价格约便宜 4-5倍  我公司0.5吨 1吨 3吨 中频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