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们公司的电脑有时候好用有时候不好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6-05):
请问:我们公司的电脑有时候好用有时候不好用,不好用的时候类似于死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公司的电脑,如果不是专门给你配的,大多用的时间不会短,有这种情况很正常。

网友B:
干工控的一人配个笔记本就行了IBM的好  联想的也能凑合

网友C:
配置低?散热不好?还是系统有问题!

网友D:
找公司网管解决,不用自己动手也可以的啊.

网友E:
公司的电脑都是那样了,特别是大公司 动不动就要求正版软件,什么乌七八糟的,不给你自己装杀毒,文件一般你是删不了的,那种的话,配置再高,也只能流畅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公司网管解决,不用自己动手也可以的啊.
没有网管的,看来要自己解决了。

网友F:
我们公司的电脑,连改时间都改不了,全被IT部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