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5):
大功率的模块一般焊点比较大,不易很好加热;
在拆焊时可以将板子先升温到80到90度左右,然后再进行拆焊;升温方式可以用烤箱、热风枪、或者熨斗加铜板的方式;

网友A:
使用大功率烙铁。

网友A:
重复了。自己删除

网友B:
用恒温烙铁就好  比如原装白光的936  我用的942,上去就化锡  吸锡器一抽干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使用大功率烙铁。

网友D:
近几年生产的大功率变频器模块焊接样式已经很少了,一般采用拔插或面接压紧样式。只有较小功率变频器和早期生产变频器,模块采用焊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