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5):
请教各位老师,公司里有一台单相的水泵要做动态展示台,但我手头上只有一台三相的变频器,请教大家三相变频器能驱动单相电机吗

网友A:
买个单相变频器呀

网友B:
电机有没有启动绕组或电容之类起动元件呢?如果有,就没戏。当然了一般的单相电机里都有启动绕组或元件的。所以,不要使用变频器为好。

网友C:
实际中用过,不过功率不大,大功率不清楚。用220V。0。75KW变频器带0。25KW单相电机,将运转电容去掉。可长时间运转,电机稍微发热,但是,我的负载不大,测变频器三相电流有点偏,变频器不至于报警。仅供参考,须看实际情况。

网友D:
还是水泵换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实际中用过,不过功率不大,大功率不清楚。用220V。0。75KW变频器带0。25KW单相电机,将运转电容去掉。可长时间运转,电机稍微发热,但是,我的负载不大,测变频器三相电流有点偏,变频器不至于报警。仅供参考,须看实际情况。
我改用的那种电机是3线出头,不过我的是2.2千瓦的单相电机,带的实际负荷1.5千瓦左右,运行正常
嗯,可以接,不过个人觉得不太保险。因为在走高速的时候电机发热很厉害

网友G:
可以的,我用的台达的就是你这样使用的,但是我在使用时调整了它的最大输出电压为220v,但是这样总归是不好的,对电机与变频器都是有一定伤害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实际中用过,不过功率不大,大功率不清楚。用220V。0。75KW变频器带0。25KW单相电机,将运转电容去掉。可长时间运转,电机稍微发热,但是,我的负载不大,测变频器三相电流有点偏,变频器不至于报警。仅供参考,须看实际情况。
拆掉普通单相电机的起动电容,那么实际只有一相绕组通电,何来起动力矩?不可能旋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拆掉普通单相电机的起动电容,那么实际只有一相绕组通电,何来起动力矩?不可能旋转
嘻嘻,用外力驱动一下嘛,就像拖拉机启动,用绳子拽一下,ok了。

网友I:
你那个电机是什么样地

网友J:
无稽之谈,一笑料而已。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拆掉普通单相电机的起动电容,那么实际只有一相绕组通电,何来起动力矩?不可能旋转
嘻嘻,用外力驱动一下嘛,就像拖拉机启动,用绳子拽一下,ok了。
就算外力驱动下也不能OK,只有脉动的磁场,没有旋转磁场,何来OK?

网友B:
哦,先把变频器的频率和电压给起来,然后外力帮忙,不会不转吧?单相电机过去俗称的“启动死角”,就是启动单元有问题了,用人为的办法帮忙拨动一下,就转了。

网友K:
只好换个水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实际中用过,不过功率不大,大功率不清楚。用220V。0。75KW变频器带0。25KW单相电机,将运转电容去掉。可长时间运转,电机稍微发热,但是,我的负载不大,测变频器三相电流有点偏,变频器不至于报警。仅供参考,须看实际情况。
拆掉普通单相电机的起动电容,那么实际只有一相绕组通电,何来起动力矩?不可能旋转
分析的真带劲,那把运转电容去掉,接在变频器上,不也就相当于电容的作用了吗?

网友L:
我用220V0.75KW的变频器驱动0.4KW的洗衣机电机.全掉电容器.把两绕组分别接在U.V.W上能正常启动,运行.(空载情况下)主要是验证一下是否能不能用.看情况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