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5):
各位老师,谁有时间能帮我解惑一下,我在用西门子的PLC  但是字,字节,位,给我搞糊涂了,

比如说   M  MB  MW  MD  有什么区别呢

我的QQ 176846536

希望老师们来帮帮我!!

网友A:
举例说明
MD0为一个双字:包括MB0 MB1 MB2 MB3四个字节,其中MB0是最高位字节,MB3是最低位字节
MW0为一个单字:包括MB0 MB1,其中MB0是高位字节,MB1是低位字节
MB0为一个字节:包括M0.7 M0.6 M0.5 M0.4 M0.3 M0.2 M0.1 M0.0这8个位,M0.7是最高位,M0.0是最低位
一个双字包括两个字,即就是4个字节、32个位
一个单字包括两个字节、即就是16个位
一个字节包括8个位

网友B:
建议你回过头去看数字电路的书,先把各种数据类型搞清楚,理解这个就容易多了。

网友C:
理解二进制的概念

楼主:
明白了,我自己也看了点书,谢谢各位老师的知道

网友D:
上西门子官网上有学习PLC的视频,那上面讲的很清楚。

网友D:
D一个双字包括两个字,即就是4个字节、32个位
W一个单字包括两个字节、即就是16个位
B一个字节包括8个位

楼主:
恩。。。我现在在弄时钟指令,是不是先要把十进制的数转换成BCD码。然后使用BCD码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举例说明
MD0为一个双字:包括MB0 MB1 MB2 MB3四个字节,其中MB0是最高位字节,MB3是最低位字节
MW0为一个单字:包括MB0 MB1,其中MB0是高位字节,MB1是低位字节
MB0为一个字节:包括M0.7 M0.6 M0.5 M0.4 M0.3 M0.2 M0.1 M0.0这8个位,M0.7是最高位,M0.0是最低位
一个双字包括两个字,即就是4个字节、32个位
一个单字包括两个字节、即就是16个位
一个字节包括8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