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为毛我的接触器只吸合不是释放,接时控

楼主(2012-06-05):
求助,我的时控接 交流接触器 为什么直接就吸合上了,时控器 根本没作用?。。这样接线错在哪了,谢谢

楼主:
我L1 L2 L3接的都是电源啊,3条火线

网友A:
你的时控在哪?
如果上面的图是接触器的话,L1,L2,L3接三根相线,A1接时控器NO点,时控器的NO点另一边接一根火线,A2接N线

楼主:
上面的 T 进 T 出 就是时控了。。。L1 L2 L3 NO 是接触器

楼主:
这个是时控的说明书,(我的是380V按照图4这个接线也是没用,(不知接触器怎么接线 比如A1 A2
1楼的图也是我百度别人后的接线。。。。

网友B:
书上说的挺明白吗,照结就可以了嘛~

网友C:
你的时间设置什么的对了没?仔细研究下时空说明书!

网友D:
时控时控,就是时间控制,你设定了时间接通,没有设定时间断开,那当然就不会断开啦。

楼主:
感谢大家。。。。我总算整明白了,这狗屁说明书 真真的是狗屁倒灶。 3相的根本不用接N线,我现在接的是 T 进俩根火线, T 出 接A1 A2 ! 已经可以用了

网友E:
时控没设定段开时间

网友F:
你A1直接接上L1了 当然不放开了 应该在它两之间装个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我总算整明白了,这狗屁说明书 真真的是狗屁倒灶。 3相的根本不用接N线,我现在接的是 T 进俩根火线, T 出 接A1 A2 ! 已经可以用了
人家图纸很明白啊,图3是接的是线圈电压为220V的接触器,图4是线圈电压为380的接触器的啊
你原来的画的图本来就是错的

网友G:
是不是内部设定不正确?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我总算整明白了,这狗屁说明书 真真的是狗屁倒灶。 3相的根本不用接N线,我现在接的是 T 进俩根火线, T 出 接A1 A2 ! 已经可以用了
真的可以用了吗?时控开关的控制电源是220V的,你进两根火线能行?
直接吸合的原因是你把自动/手动直接设定到开的位置了,所以上电就吸合,永远都停不下来。
认真的读下说明书吧。

网友I:
楼主应该按照图纸接线啊!

网友J:
大家都还挺热心的啊。

网友K:
接触器线圈电压是多少啊,,380也行啊?说明书肯定没问题,估计是你哪儿没搞明白

网友L:
用万用表打下哪个是时控开关的出点才是关键的

网友M:
如果你按图接的话,拿问题出在时控上了,你检查一下。

网友N:
高手就是不一样